板号w24aczmb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1-02-02):
板号w24aczmb 不定时掉电
有人修过吗?

网友A:
供电不稳定,温控电路,各大电源好信号,认真检查一遍。或者用示波器抓了

网友:
看起来是蓝天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稳定,温控电路,各大电源好信号,认真检查一遍。或者用示波器抓了

这是蓝天的板,应该可以秒

网友B:
蓝天的板  论坛应该很多这种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天的板  论坛应该很多这种案例

有电路图吗?

网友:
6脚管子换一遍

网友:
蓝天板子 转换电路容易出问题 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