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关于surface book1 2 3不认不连底座时连时不连进水维修方法

楼主(2021-02-02):
   首先上图它的构造:book1 book2 boo3 是分离式设计,上面可以当平板使用,可以用笔画图,看视频等一些简单的操作,下面底座带有显卡和键盘,来满足用户办公与游戏的设计。在它正常时,键盘上有个分离键进行分离,刚开始认为这样设计是个奇葩, 充电口在底座,显卡与键盘,触控板在下,电压信号与上面平板互通上下。在用过一段时间后,发现还好,底座显卡上有两个风扇不大,而且散热比其它机器要好,拆开发现,主板做工和苹果的一样,主板很厚,两面和中间都平铺了一层铜,与其它神州的游戏本相比,散热分散在主板上,散热要好。主板芯片采用的我们以前不常用的芯片设计,喇叭立体声,优点是好用,缺点是屏容易坏,底座一进水就会坏。

 下面就是拆机了: 一般底座坏了,是无法进行键盘分离的,必须要经过手动分离。新手和没拆过的,可能无法拆开, 我们刚开始也不知咋拆,先把底座拆了,发现还是拆不开,然后又把屏拆了,最后把屏拆坏了,才拆出来。最后经过反复摸索,发现屏的两侧,有一排小孔,找到那个小口,用针顶一下卡扣就开了。不必要拆屏,就可以分离

上图就是拆掉主板的样子,里面有显卡有风扇,还有很多电路。我们在深圳,以前遇到这种电脑直接说不会修,因为没有底座的图纸,不知什么原理,不敢乱修,无从下手。随着修的越来越多,再难也会修了,它里面有控制上下的信号的芯片,有3 5V,有显卡供电。3V,5V是给底座EC供电,也是给上面平板送去信号。最后经过研究,发面底座就是一个USB设备,当平板识别到了就正常了,平板就会送来信号开启底座3V,5V, 给显卡供电送去信号。

   维修方法:首先你要准备一套完好的配件,平板与连接线,还有参考板,料板和好的键盘。首先对怀疑的配件进行更换,如果配件正常,那就是主板坏了。主板进水坏,都是能占整个维修量的一大半。少量接口坏,键盘坏等,电池鼓。底座板连接排线中间的芯片是显卡信号转换,背面有一些小芯片是其它控制信号。当插电源,它会有电压通向平板使平板开机,开机后再发信号给底座。排线分为两个接口,红线是主供电,给平板供电。排线左侧接口,主要是显卡的信号,右侧接口是一些USB和控制底座主板的信号线,所以维修起来还是很麻烦的,初手可以不明设计原理,信号顺序容易搞混。很久才能抽个时间发个贴,时间关系,本人只介绍拆机方法与大体的维修思路,
   本贴技术是自已研究出来,任何有复制和仿制更改再发论坛,将追责。如遇到搞不定的底座可以和我联系。有问小问题的可以本坛上私信我,我每天会登上上去看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这些信息

网友:
感谢分享 没修到过

网友:
屏两侧一排小孔的那个小口,楼主不来个高清特写

网友:
那两个小孔,我朋友一捅就把屏给捅破了

网友:
本以为是一技术贴,看完后发现是一广告贴。

网友:
感谢分享 ,没大修到过

网友:
不敢随便捅,小孔附近是触摸排线,我们这种小地方遇到的不多我都是报一个屏幕的价格,没拆坏就多赚点,拆坏也不赔太多

网友(2021-03-28):
分离还是很容易的,主机散热的第六个用别针捅一下就能开

网友A(2021-06-23):
31  主题         172  帖子         28  积分  会员等级:中级工程师   24#  发表于 1 秒前 | 只看该作者 千万不要发机子给这个人修 此人很不厚道 机器没发过去前接电话回微信很正常 发过去后不接电话不回微信 我说叫人去他店子 才马上愿意发回 修不好 故意把CPU搞裂 本人有图  主板也搞变形了  问他怎么回事 他装傻不知道 此人做事没有道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  主题         172  帖子         28  积分  会员等级:中级工程师   24#  发表于 1 秒前 | 只看该作者 千万不要发机 ...

说吧,反正我也不用迅维来吃饭, 你发来之前,我就给你说先测哪里短路,然后看看公共端。你自己量着是CPU坏,然后发来,到了后,看了到处都焊了,bios,EC,CPU都焊了,主板没什么救了,。端午节前一天晚上从8点研究到12点,第二天还没起来比闹铃还早打电话,一会发信息说CPU做过记号,不要换CPU,都是同行,只是一个主板,我搞你,何必呢。一天到晚打电话,发信息,修没修好,烦都被你烦死了,最讨厌同行一天到晚打电话发信号,生怕我把主板弄没了。,,,,到此为止,回复是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  主题         172  帖子         28  积分  会员等级:中级工程师   24#  发表于 1 秒前 | 只看该作者 千万不要发机 ...

还跟我说是你儿子去过你维修间 把主板搞坏了 你他妈是个人渣  我说你修不好就发回 *脏话*想换我CPU 我把CPU拍了照片  他不好意思就还原了 用手直接把主板掰弯了 发回来了  说话很不耐烦   我把维信的聊天的记录图片发上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不要脸的 维修的败类 不讲道德 发过去电话不接维信不回修不好 还想 过雁拔毛  换我CPU  幸亏我把CPU拍了照

网友(点评):
这个人是有点不地道

网友(2021-09-02):
你是怎么分开上半部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