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关于11,以上换屏总成不认别的方法求教

楼主(2021-02-02):
关于11,以上换屏总成不认别的方法求教,现在有大神能不解决了吗?换蕊片的方式不算

网友:
换瑞桔lcd没弹窗

网友A:
头条上有人说 年后会有方案 直接过检测 不需要搬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条上有人说 年后会有方案 直接过检测 不需要搬芯片

就是没有那个加密芯片的组装屏就不会弹窗了

网友:
目前只能搬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