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苹果x后置相机用几秒闪紫

楼主(2021-02-02):
苹果xMRS板底,后置摄像头这样一般啥原因,之前客户骑车摔过,换过屏幕和后置摄像头面容移高移低,找上家修面容修成不可用换了潜力排线了,前后相机黑屏不能拍摄,后来前置能打开,后置黑屏,再后来使用后置能用几秒闪紫。

网友:
遇到XR是供电,X可以换个摄像ic试下

网友:
检查排线上的总线出了问题

网友:
以前我遇见过一台偶尔被绿的 重新贴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