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技嘉H410M-DS2V奇葩问题

楼主(2021-02-02):
大家好,今天新装一台I3-10100F+技嘉H410M-DS2V,客户使用的是杂牌的RX580-2G 机器装好后点不亮,5声滴滴报警,检测卡代码D6,陷入困境,客户的显卡在其他机器上可以点亮,拨打技嘉官方的售后电话得知,D6指向无输出设备,5声滴滴响指向cpu。后来技嘉售后询问用的什么显卡,告知他们后他们回复说如果老显卡不支持UEFI启动的话有可能不能用,建议换个1060以上的试一下,正好手边有影驰1050-2G,上机测试点亮了,问技嘉售后的是不是BIOS里修改哪个参数可以支持,他们说修改CMS选项,测试结果是主板的CMS初始状态是关闭,打开后保存重启,装上RX580可以正常点亮机器了。装系统正常驱动正常。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借鉴。

网友:
这是老显卡还是传统模式

网友:
老显卡是不支持UEFI,不过也是麻烦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排除法,它会引起很多故障现象,迷惑你

网友:
这种奇葩问题倒是没见过 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还没有遇见过,遇见DVI与HDMI显示器不支持的   都是一些杂牌显卡

网友:
这跟cms有什么联系?

网友:
还有这个情况,以前是有感觉有的显卡到部分主板会不显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知道了。感谢分享。

网友:
不再支持传统引导模式了

网友:
存起来,又学了一招啊!!

网友:
谢谢分享,收获了好多

网友A:
这应该是bios程序的bug  以前我装过的机器,不开csm时候,也会亮,提示显卡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bios程序的bug  以前我装过的机器,不开csm时候,也会亮,提示显卡不支持

打错了,CMS

网友:
这个分享好,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