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可调电源怎么修?

楼主(2021-02-02):
30v5a的可调,开机后会电压乱跳,且蜂鸣报警,然后电压0v,蜂鸣器长鸣不止,继电器反复吸合,是属于哪里的故障

网友:
换电位器,这么简单的故障不会修?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A:
换电位器吧,这类电源电位器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位器吧,这类电源电位器很容易出问题的

谢谢,我明天试试

网友:
安泰信的先换质量好点的电位器

网友(2021-03-05):
全方位检测一下才能判断故障,几个重要易坏元件要检测三极管,二极管,可调定位器,输出电压不稳定就会乱跳,你把旋钮调到最小,30V电位器要跳3下,平均7V,14V,21V跳一下,电容也要检测看看有没有鼓包

网友:
看着应该是鼓包了

网友:
这种没什么好研究的,一般都是电位器坏的

网友:
你先换掉鼓包的电容看得不得。不得的话换掉前面板那几个大电位器。最好换质量好的,否则用一段时间还会坏。有机会输出过高电压烧坏笔记本

网友B:
把鼓包的电解电容换下,电位器换成多圈精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鼓包的电解电容换下,电位器换成多圈精密的。

没有鼓包,不过已经不重要了,买新的了

网友:
稳压反馈电路查一下,电位器也要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