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280X奇怪的故障现象跑鲁大师和测试就很卡,才几帧的故障

楼主(2021-02-02):
HIS R9280X,正常打驱动,显存测试PASS通过,加焊过核心,刷过bios。就是跑鲁大师和其他测试就很卡,才几帧。然后卡死。请问各位大神又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或者类似这种的情况?请指导一下师弟

网友:
难道不是芯片问题吗,显存,GPU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