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35通电不显示求助

楼主(2021-02-02):
机器原来是接电池不触发,原因是19V入口的拿两个上下管短路,搞好后,客户用了几天拿过来开机不显示了。电流跑0.7A,机器显示是1.2A以上,测试没内存1.35V电压,测量内存的上下管一个短路,把电感拆掉后不短路,那就是电感后面的电容短路,但是后面的短路都拆掉了还短。。头大,有帮忙的吗?

黄色区域是短路的位置,红色是去除前端就不短路了。

网友:
估计cpu内部短路了

网友:
你不要只看着黄色区域,1D35v还去的有别的地方,可以试试烧鸡大法,直接接电烧短路的地方。

网友:
接外显有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