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D58A620U液晶电视维修日记

楼主(2021-02-03):
近日修复一液晶电视机电源板,电视机型号如题,电源板板号SHLD5801F-101H,板面及板底图如下:
该板的故障表现为通电后无待机指示灯,经检测水桶电容电压有300+伏,但12V无电压,怀疑LLC电路故障,此电源板的LLC模块采用的是日本富士电机公司生产的型号为FA6A31电源控制芯片,其引脚功能说明如下:

该芯片的启动时序图如下:

上图中,当电源打开时,连接到VCC引脚的电容器由启动电路通过VH引脚提供给VCC引脚的电流充电,VCC电压升高。当VCC电压达到11.5 V时,启动内部电路的偏置电压,首先进行工作模式设置。在工作模式设置期间内从模式引脚输出恒流,并根据连接到模式引脚的电阻值设置每工作模式。在此期间,通过启动电路的ON/OFF控制,VCC引脚电压保持在11 V11.5 V的范围内。在工作模式设置周期(40 ms)之后,MODE引脚电压下降,当它降至0.6 V时,VCC引脚电压再次开始上升,并且MODE引脚电压钳位在0.48V。当VCC引脚电压达到13 V的启动工作电压时,CS引脚电压开始上升。当CS引脚电压达到0.4 V时启动开关,软启动使频率从350 kHz的最大振荡频率逐渐降低。如果VCC辅助绕组提供的电压高于11V,则启动电路仅在启动时运行,启动后以辅助绕组的电压作为电源继续运行。
实测该芯片VCC电压11.3V,BO电压4.3V、MODE电压0.48V、VW电压0.1V,从这组数据中也看不出什么,毕竟没有一个标准值作参考,无奈,只得从FB入手,测得该引脚电压为0V,而芯片手册上提到“当FB引脚电压较低时,开关停止。”呵呵,看来有戏,着重检查反馈电路。
首先更换12V整流滤波的两个电容C137、C140,无果;接着更换TL431精密稳压器U105,故障依旧;再更换光耦U102,唉,还是不行,看来此路不通,只有另辟蹊径。
再回到芯片引脚上来,其中第8脚IS引起了我的注意,此引脚功能在数据手册中详细描述是“检测强制关闭功能的谐振电流,以防止开关通过。”看来它也是引起开关停止工作的源头,好吧,再来检查此线路上的元件。
取下高压瓷片电容C136,发现容值减少(标称值为220P,实测130P),该电容在电路图中的位置如下:

简单分析得知,由于当直接监测流入谐振电容的电流时,损耗增加,所以并联了一个电容器C136,谐振电流由并联电容C136分流,通过电阻R154将电流转换成电压Vis,并将其输入IS引脚,以检测谐振电流。
道理不用多说,将此电容更换后,输出后级电压,故障修复。最后附上FA6A31的中文版说明及原厂数据手册。

网友:
液晶区难得有人发帖,都长草了

网友:
液晶这块真是带人飞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