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板号K54L无CPU供电

楼主(2021-02-03):
华硕K54L无CPU供电,进水的,处理后上电电流0.140A全板除cpu没有电压,其他正常。后发现主板没有+12vs和+12vsus,但是SUSB#pwr和SUSC#PWR开启电压有3.3V,+12v在此就没有不能开启3 5V后级电压,PQ9105和PQ9106全换了不管。对应的电阻也换了不行,全板测试PQ8104有个14V电压,但是不知道和前面有没有关系,就是不知道华硕主板的+12V的线性电压是怎么产生的,或者可以重哪个地方借一个,有遇到的吗?进水地方处理干净没有发黑和断线

网友A:
蕊片供电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蕊片供电条件是否满足

哪个芯片的,6脚的吗?我就测到一个3.3V,其他全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