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某鱼淘苹果A1398 3332-A高配主板艰难修复!A1398花屏卡logo蓝屏死机请务必围观!

楼主(2021-02-03):
分享维修经验,同学们走过路过都请先加上满分呀
某鱼淘的一块板,看上了他i73840QM CPU  然后16G内存
描述说以前修过显卡,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又开不了机,然后就换主板了。遂当废板卖。
想来应该只是显卡旧病复发,修复几率还是很大的
主板拿到手后发现并不简单。
板号:
首先观察主板外观,发现确实是焊过显卡,看起来显卡应该也拆下来过。
再看发现右边风扇固定螺丝孔已被打坏,螺丝柱都没了,看着螺丝孔旁边都是接地没安装啥元件,问题应该不大。
主板电感全部打值一遍,看到这个CPU供电阻值是否会觉得有异常?
测到公共点对地值0.008,显卡供电也是0.008,很明显,显卡上管击穿了。难道修好这里就可以秒杀了?心中暗喜
把显卡上下管都卸掉,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通电,可以触发跑码!看来打破的螺丝孔没有问题,瞬间觉得有戏!
接屏接喇叭开机测试,触发“咚”一声响,但并没有任何显示,看来还是得先把显卡供电修好。
遂订显卡上下管以及供电芯片,这款显卡的供电芯片也是个通病来着。这几个芯片都花了几十块钱,买过的人都知道,死贵死贵的
另一天芯片到后换上。这苹果主板散热好,管子并不好焊,风枪是开到450  5档风才焊好。完了测上下管G极阻值无异常后通电。
只见跑码“咚”一声响,屏幕依旧没有亮起
此时万用表测量发现,竟然没有显卡供电?
示波器测量发现显卡供电是出来一下就掉了
电感前端波形
电感后端波形,看着是严重滤波不良
想到之前是上管击穿,遂更换显卡4个主要滤波电容。完了还是一样
测显卡供电的开启信号也是出来一下就又没了
莫非买的芯片不行?
于是拆料板上芯片,把上下管跟供电芯片又全换了一套
完了显卡供电波形终于正常!
但是,显卡供电出来150ms后也掉了,原因未知
打坏的螺丝孔挖开看看,也没发现啥异常
会不会还有别的螺丝孔也打坏了,打断信号线导致显卡供电出来一下就保护了?
也是仔细观察螺丝孔,还真又看到一个有痕迹的!
这孔看起来打得比较深,不好处理。上家焊的显卡也不知道咋样,先弄显卡吧!
于是拆显卡重植。拆掉显卡后通电,发现此时显卡供电稳得一笔!
重植完焊上去,显卡供电又是出来一下又没了,显卡是坏的?
于是从能正常使用的板子拆显卡换上去,结果还是原故障。也是奇了,显卡供电还修不好了?
修到这里决定先缓缓修显卡部分,先看看这板子的CPU有没有问题吧!
论坛找好久下了两个说验证过能屏蔽独显正常亮机的BIOS,刷了上去,都是开机咚一声没显示!搞得我一度要放弃治疗!直到下的第三个BIOS,也是我最后一搏,不行就先算了。
刷完第三个BIOS,只见开机“咚”一声,屏幕瞬间亮起!说明这块板除了显卡部分其余都是好的!进苹果系统看了一下,i7主频2.8G  16G内存,大喜,这就是我想要的板子呀!
他原机的BIOS放到另一块好的板子上能正常亮机,说明原来的BIOS是好的,遂刷回原机BIOS,继续维修显卡部分。
查看论坛,都说显卡供电芯片是通病,没显卡供电的换了就好。但也没人细说是咋个没显卡供电。
我这里用万用表测着也是没显卡供电呀,但是用示波器测是有输出过的,
再测量发现 L8360 1.35V 、 L8310 1.05V这几个跟显卡相关的供电也是出来一下就掉了!
他们跟显卡供电的开启都来自U9100  测其供电  复位  总线都没发现啥异常。再看背光开启,屏供电等都受控于这个芯片,想来不简单

想更换U9100排查,但眼下没钢网,植球比较麻烦,于是先搞点焊油上去加焊试试。
风枪吹融轻轻推动,待冷却通电,电流已经明显不一样,跑到了1.6A以上!此时测显卡供电已经稳得一笔!
赶忙断电接屏,再次通电。只见“咚”一声,屏幕亮起!
迫不及待接上硬盘想进系统测试,加油呀我去!结果,进度条走一半停下来了。
等了有5分钟,依旧是卡苹果logo一动不动,后又各种测试,发现确实卡logo
显卡上管击穿,完了到显卡供电不稳U9100问题,现在竟然还卡logo
显卡已经换过,确定是没问题的,莫非是打破的螺丝孔???难搞了,难搞了
板子放显微镜下,手术刀就是一阵狂挖。
看论坛也有类似的案例,也是左边这个螺丝孔打穿,打断了显存跟显卡通讯的信号线导致花屏或者卡logo蓝屏死机等。
论坛案例,打断三根线花屏的样子:

论坛的这位兄弟挖得这个样子,我觉得下刀太猛了,不稳妥。不过他最终也修复了,技术还是不错的。

建议还是挖的局部小一点,控制在跟螺丝柱大小差不多就行。
信号线是在第四层,因为没断线,所以我就没再往下刮了。看图中标注:
几根信号线根根分明,看起来也没问题!
于是螺丝孔先丢一边不管。
所以在维修中遇到这款机花屏卡logo蓝屏死机啥的,一定记得要观察一下螺丝孔是否有打坏!不然干完显卡显存都还是原故障。
既然加焊U9100修好了显卡供电,那可能是U9100有虚焊之类的,想来显存会不会也有虚焊或者掉点呢?
以前也修到过A1398logo或者花屏或者进系统不定时死机蓝屏,显卡驱动感叹号死机蓝屏都是显存的问题,这里会不会一样?
以前测试过少装一个显存能亮机,如下图,一亮机就花。
4个显存全部拆掉也能亮机,如下图。开机是直接白屏,一会后也会花:
于是操起家伙又是一阵猛干。
4个显存都卸下了
查看主板,发现有三个掉点!
其中两个是地线,可以不管,但是有一根是信号线,不管不行的

显微镜底下又是一阵补点飞线打绿油固化,完了把显存全部植球焊回,开机直接秒进系统!苹果系统和Win系统都溜得一笔!
此机到此成功修复!
为不影响美观,刮出来的螺丝孔打上绿油固化。主板清洁好装机OK

最美亮机图:

 会员1307619300鑫豆2025-6-26 11:57
 会员1593633300鑫豆2025-4-19 00:31
 会员198590300鑫豆2025-3-27 13:09
 会员648993300鑫豆2024-12-8 16:43
 会员946958300鑫豆2024-8-17 14:49

A1398 3332-A 改集显BIOS已刷完美亮机.bin

网友A:
不错,图文并茂过断收藏,楼主又多了一个生产力工具!

网友B:
我有强迫症掉点那两个地不补一下浑身难受:ku:

网友C:
我估计要是客户的机器早让他换主板了,来来回回也实在是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强迫症掉点那两个地不补一下浑身难受:ku:

哈哈哈  我自己用的我都没强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要是客户的机器早让他换主板了,来来回回也实在是不容易。

客户的机子  只要给足够的时间  我也要追求到真相

网友:
兄弟好功夫好耐心,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图文并茂过断收藏,楼主又多了一个生产力工具!

加满分加满分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排除法,它会引起很多故障现象,迷惑你

网友:
这一般人早放弃了啊   楼主真耐心  技术也牛逼

网友D:
可以不错帖子怎么不升级精华帖子。技术也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强迫症掉点那两个地不补一下浑身难受:ku:

不可能  搞维修的能少干点没必要的就少干点

网友E:
这板多少钱回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多少钱回收的?

这是机密

网友:
这操作我这个新手得好几年赶不上

网友F:
这个板子好的也就1k左右,这样猛修真有干劲

网友G:
这个是特别有空,可以研究,要不搞坏心情

网友:
技术很666  佩服

网友H:
可不可分享你的
屏蔽独显正常亮机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好的也就1k左右,这样猛修真有干劲

自己淘的板  含泪也要修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好的也就1k左右,这样猛修真有干劲

为了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特别有空,可以研究,要不搞坏心情

是的,虽然看起来行云流水,但实际维修时几度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不可分享你的
屏蔽独显正常亮机的BIOS?

已上传

网友I:
这个是维修师傅级干得出来的事,耐心,细致,不屈不挠,充分发挥了维修人  只要修不死就往死里修   的传统维修精神

网友J:
修的太牛逼了,电脑+手机,技术牛逼

网友K:
为什么你发的帖子可以带语音:jingya:

网友:
佩服楼主精神啊。太NB了。可敬。

网友:
感谢分享  图文并茂 :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强迫症掉点那两个地不补一下浑身难受:ku:

不可能 搞维修的能少干点没必要的就少干点

网友:
主板挖层,真的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的太牛逼了,电脑+手机,技术牛逼

电脑+手机=技术牛逼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你发的帖子可以带语音:jingya:

还没加分咧  评论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维修师傅级干得出来的事,耐心,细致,不屈不挠,充分发挥了维修人  只要修不死就往死里修   的传统 ...

只有维修师傅才干得出来的事

网友L:
老马,你为何如此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马,你为何如此优秀

是我们剑哥吗  受宠若惊呀

网友:
这个才叫 捡干鱼

网友:
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
3332是个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M:
技术牛,又有耐心,佩服!

加分

网友N:
200块钱收的板子,300块钱材料费,然后从某鱼卖出去,转一大笔钱

网友:
引用 网友N:
200块钱收的板子,300块钱材料费,然后从某鱼卖出去,转一大笔钱

修好了自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强迫症掉点那两个地不补一下浑身难受:ku:

你也有强逼症  打击盗版喔

网友O:
这充分说明了,只要是自己的东西,可以不计成本的修。是客户的就不一样了。不得不说楼主的的韧性很强,在这种重重困难下终究走到了最后,佩服佩服。这期中的挫败感,没有经历过的人不能体会。对了,你显微镜很清晰,什么牌子和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充分说明了,只要是自己的东西,可以不计成本的修。是客户的就不一样了。不得不说楼主的的韧性很强,在这 ...

拍的图片是用放大镜的      客户的东西 只要给够时间 我也要追求到真相  就怕天天打电话催的那种

网友:
可以不错帖子怎么不升级精华帖子。技术也牛逼

一叶知秋9227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厉害 大工程啊

网友:
某鱼的机器都可以搞定 太厉害了 佩服

网友:
真厉害啊

是个高手

网友:
太强了,要到这种程度,估计要修好千多块板才能达到的功力。。谢谢分享。。

网友:
老手都这么干,感谢分享,技术666

网友:
高手,这下子赚到了,佩服

网友:
大师呀,膜拜

网友:
高手飞线

网友:
受教了,谢谢老师傅

网友P:
好技术,请教一下示波器怎么设置抓 掉电 的波形

网友:
你这脑子是开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好技术,请教一下示波器怎么设置抓 掉电 的波形

迅维网校有示波器的完整教程喔

网友Q:
MD发了贴子都不通知我!

网友:
引用 网友Q:
MD发了贴子都不通知我!

卧槽卧槽  扣扣发链接给你了  没见回复  真伤心

网友:
迅维出来的牛逼不,嘿嘿

网友:
机会总是留给认真的人👍

网友:
这样的主板很容易就放弃了

网友:
能少干就少干

网友:
技术这么牛。顶一个

网友:
技术好,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错帖子怎么不升级精华帖子。技术也牛逼

看起来已经精华了

网友R:
楼主 耐心 相当可以了,,,可以说过五关暂六将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修好NB,有钱赚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 耐心 相当可以了,,,可以说过五关暂六将了,,

加分加分

网友:
干维修的果真都是喜欢钻研的

网友:
这机器通病显卡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过断收藏

网友:
666  LZ技术刚刚的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S:
修这个时间化的有点久

网友:
引用 网友S:
修这个时间化的有点久

能修好都要烧香了

网友:
修板没有一定耐心还真不行

网友:
果然群里都是大神 膜拜了

网友T:
好,这样的维修帖子看起来才过瘾,开头悬念迭起,过程一波三折,情节跌宕起伏,结果皆大欢喜。

网友U:
闲鱼都是老司机,套路都玩的好着呢,费这大劲,还合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U:
闲鱼都是老司机,套路都玩的好着呢,费这大劲,还合适不?

已经成为我的爱板

网友:
引用 网友T:
好,这样的维修帖子看起来才过瘾,开头悬念迭起,过程一波三折,情节跌宕起伏,结果皆大欢喜。

跌宕起伏  可以可以

网友:
迅维网里面高手云集,佩服

网友(2021-03-30):
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V:
A1398还是集显的好 独显显卡坏很多

网友:
我就来看看 不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V:
A1398还是集显的好 独显显卡坏很多

这块板目前我自己在用 没啥问题

网友(2021-06-25):
厉害,一般根本弄不了这,直接扔了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2021-08-16):
技术牛逼,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的老师傅!顶起

网友W:
直接改集显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W:
直接改集显比较快

我自己用的板子怎么能改集显 改集显还用不了win了呢

网友:
不错  手工很好

网友(2021-10-03):
我这有台a1398时显时不显,不显的时候也是没显卡供电开启,重植U9100也不行,打算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