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H110主板 装WIN7 没事 装win10 用了半小时蓝屏

楼主(2021-02-03):
有个批次的联想H110主板,其中有一台电脑装win10 半小时后蓝屏 重启又能用个把小时 蓝屏  装win7正常使用  其他电脑装WIN10 没问题  联想oem家庭版镜像备份的系统。用纯净版安装版也装过  问题一样  内存  CPU换过  有哪位大神碰到过  告知解惑一下

网友:
升级BIOS试试

网友:
这个一般刷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刷一下

网友:
刷了也没用

网友(2021-03-10):
1,可能是bios问题
2,win10比win7对硬盘的IO要求高很多,可能是硬盘或硬盘连接线,或插口的问题
3,内存稳定性或内存供电问题

考虑到内存换过,如果刷bios还这样,可能就该换主板了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上次有一个兄弟就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