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潮7000-13 键盘触摸不能用

楼主(2021-02-03):
联想小新潮7000-13 键盘触摸不能用     版号是1701a_05_01
有修过的  大神吗  BIOS刷过了

网友:
先把触摸放掉,看看键盘能不能用!!

网友:
先把键盘拔掉看看触摸能用不,触摸板一般不会坏,键盘要是进水了,会带着别的也不能用。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排除法,键盘还是很容易坏的,它会引起很多故障现象,迷惑你.

网友:
查供电呀还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排除法,键盘还是很容易坏的,它会引起很多故障现象,迷惑你

网友:
先把键盘拿掉吧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无私奉献啊

网友:
没换元件排队一下吗

网友:
是进系统不能用?我遇到了台联想的是进系统鼠标键盘都不能用。装个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