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游戏本 触发烧EC

楼主(2021-02-03):
手里有一台小米的游戏本,版号DA0TMAMBAC0 REV C, 待机正常 有5v 3.3v  1.0v,其他电感阻值也正常,  二级转换阻值也正常,   触发就烧EC,  买了2个了,  装上好的EC待机也是正常的 ,裸板一按开机键触发EC就烧了 ,线性3.3.短路  二修机, 估计上家也是修这个问题现在没思路  ,麻烦各位坛友给个思路

网友A:
没有碰到过这种,不过可以打下EC供电脚的对地值,看看正常不

网友:
ec供电关注下

网友:
感谢回复     这机器待机正常 怀疑是触发后某一路电压短路或者信号短路   拆了EC没测到某一脚位短路的  周围电路也测量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碰到过这种,不过可以打下EC供电脚的对地值,看看正常不

目前测都正常   装上好的EC触发后才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测都正常   装上好的EC触发后才短路

芯片的电压有没有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电压有没有偏高,

3.3正常的

网友:
EC触发后短路那就查高于EC自身工作电压的测点。例如ACIN是不是也进了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