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820-3476-A 不开机竟然是微小发霉所致

楼主(2021-02-03):
A1502 820-3476-A 无故不开机 电源指示灯正常
拆机内部干净, 也无维修痕迹. 结果在主板背面发现微小发霉腐蚀导致断线造成不开机.
提供给大家参考,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排除法,它会引起很多故障现象,迷惑你

网友:
还观察仔细的好啊!

网友A:
看看断线连到哪个电阻电容,是啥信号干啥用的

网友:
苹果的机器都是这样的问题多。

网友:
周围元件挺多啊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收到了

网友B:
VCC3.3?而且还是待机的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断线连到哪个电阻电容,是啥信号干啥用的

腐蚀的是R1410 , PM_BATLOW_L 讯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3.3?而且还是待机的是不?

一端是PP3V3_S0 , 另一端 PM_BATLOW_L 讯号, 到CPU的.

网友:
这种小问题,很好修的

网友:
观察仔细 ,学习了

网友(2023-11-04):
一眼就看到雾障了

网友:
感觉苹果绝大多数不开机都是进液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