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大将 GTX750 2G DDR5 开机报电源错误 之 曲折路

楼主(2021-02-03):
   长时间修笔记本的我   一下子修起主板 显卡来  确实费劲,,也就休息 皮毛问题
今儿遇到个奇葩显卡  影驰大将 GTX750  开机显示 报错 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u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s) for This Graphics Card 就是这个样子,,提示说,,电源没插,,之前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8脚的插6根线就会报错,,全插上就OK了,,今天这个卡GTX750 只有6个脚,,晕菜了,,插与不插都报错,,这怎么板啊,,测量黑线,中间线对地无穷大,,跑线路,,没接任何元器件,,无奈啊,,更换gpu管理芯片也是故障依旧,,,刷了论坛的bios也是故障依旧,,,浏览论坛同样类似故障,,根我的大不相同,,最后偶然间,得到一个外国的网站,专门 提供nv显卡资料的网站,,根据配置信息 下载bios测试 居然神奇的  修复了。。

饶了一大圈 最终结论  开机提示报错 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u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s) for This Graphics Card  刷显卡bios解决
最后  网站也分享给大家,,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这里的bios  只要是bios问题的,,基本可以解决一切鸡毛问题,,

影驰大将GTX750 2GDDR5 解决开机电源报错问题 版本2048.141021.zip

127.24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过来跟楼主学学经验

网友A:
这个以后可以注意一下,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B:
你这个解决思路很诡异,正常情况下提示请插入独立供电,你应当考虑gpu进去了低功耗模式,一般都是保护电路没有检测到尾插,去除保护电路即可

网友C:
从给出的网站里搜不到影驰GTX750这个型号啊

网友D:
这个不是BIOS问题,是12V检测有问题。你刚好刷了个不带供电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解决思路很诡异,正常情况下提示请插入独立供电,你应当考虑gpu进去了低功耗模式,一般都是保护电路 ...

理论是这样的,,但是检测保护电路 是空的  不带的,,,没有接触任何元器件,,,也许早就被别人摘了,,电路所到之处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BIOS问题,是12V检测有问题。你刚好刷了个不带供电的BIOS

理论是这样的,,检测电路是空的,,不知所措,,修好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从给出的网站里搜不到影驰GTX750这个型号啊

这个要根据配置 显卡的品牌去搜索  nv ddr5 2g 是吧 这些个信息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以后可以注意一下,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这个硬挨是bios里  少了某些信息 捡过了吧,,,bios大小只有168k  正常256,,,硬挨至纯bios。。。

网友:
修的显卡 过少 没少经验之谈,,只是遇到了,,就来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根据配置 显卡的品牌去搜索  nv ddr5 2g 是吧 这些个信息去找

恩,上面的列表里少,右边有GOOGLE搜索

网友F:
楼主很神奇,居然想到了bios。

网友G:
很好  一般修12V供电

网友H:
这个750ti分 有供电和无供电低功耗版,估计你刷的是低功耗版bios,原卡应该是供电检测电路出现故障。

网友I:
手里也有这个问题的卡。查完12V检测一点毛病的都没有。进入核心也是没开路。原BIOS找不到。

网友J:
先收藏,等豆子够了,在来,看看,大师是怎么搞的

网友K:
去除保护电路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很神奇,居然想到了bios。

偶然得到个神奇的网站,,,nv网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好  一般修12V供电

很少修显卡,,,这个问题 也是第二次碰到,,硬挨是12v检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750ti分 有供电和无供电低功耗版,估计你刷的是低功耗版bios,原卡应该是供电检测电路出现故障。

这个就不清楚了,,原始故障就是这样的  报错。。。跑电路也没跑出来,,不晓得啥子问题,,检测信号也是无穷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手里也有这个问题的卡。查完12V检测一点毛病的都没有。进入核心也是没开路。原BIOS找不到。

若是nv卡的话 可以刷下试试 或是根据配置到那个网站  找相应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收藏,等豆子够了,在来,看看,大师是怎么搞的

一起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收藏,等豆子够了,在来,看看,大师是怎么搞的

一起加油!!大家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去除保护电路即可

不晓得你说的保护电路    查了检测电路是无穷大的,,没有接到任何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收藏,等豆子够了,在来,看看,大师是怎么搞的

一起加油!!大家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若是nv卡的话 可以刷下试试 或是根据配置到那个网站  找相应的bios

BIOS可以排除了,卡冷状态不会提示外插电源,上电几十秒后再重启就会出现。跑线路进核心难道还有别的支线?

网友L:
你这个需要刷不带6PIN供电和检测芯片的BIOS,因为如果不带检测芯片而刷了带检测芯片的BIOS当然会报错了。小问题

网友(2021-03-25):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需要刷不带6PIN供电和检测芯片的BIOS,因为如果不带检测芯片而刷了带检测芯片的BIOS当然会报错了。小 ...

本就是小问题啊 也没说大问题啊 ,,,就是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BIOS可以排除了,卡冷状态不会提示外插电源,上电几十秒后再重启就会出现。跑线路进核心难道还有别的支线 ...

应该没有别的支线了,,反正我的卡 检测电路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