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DF看图软件,搜索图纸上的文本时,变成乱码方框,怎么解决?

楼主(2021-02-03):
用PDF看图软件,搜索图纸上的文本时,变成乱码方框,怎么解决?用福昕试过,换了软件也一样。系统是WIN10,重安系统未好。

网友:
换图纸呢?

网友:
有些可以的,上传一个不能搜的图,你们电脑如果有可以打开试下。

_DELL Inspiron 15 -7460 7560 LA-D821P Rev 0.1.pdf

网友:
这份图纸有问题, 三年前就发现了
其它图纸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这个不是软件问题,是有的PDF文档有问题,复制出来的就是乱码,你输入搜索文字反而搜不到

网友:
PDF有问题  别折腾电脑

网友:
jiu就是这样。也遇到过。复制的乱码可以搜到,手输入的不行  难道是编码问题?unicode or asiic

网友:
你没有安装字体

网友:
乱码能搜索吗

网友A:
楼上都有人说的PDF问题,还不信,其实你要搜此图信号还是有方法的,先动脑,不懂回贴我告诉你

网友:
是不是有的图纸不支持搜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都有人说的PDF问题,还不信,其实你要搜此图信号还是有方法的,先动脑,不懂回贴我告诉你

怎么弄呀,大师指教一下。好东西要分享啊

网友:
好奇百度了下, 说是缺字体,  Adobe Acrobat DC

网友:
一般图纸比较大的会乱码,我会用其它的看图软件,看图王能行,就是用的不习惯

网友:
应该是图纸本身的字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