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ios芯片型号FM25F04A,不知道用什么编程器刷

楼主(2021-02-03):
手上只有一个CH341A,找半天都找不到对应型号,请问需要什么编程器刷入呢,芯片FM25F04A

网友A:
这芯片,能写25系列的,应当都能用,,

网友B:
CH341的编程器应该可以的,选25*40的芯片方案就可以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341的编程器应该可以的,选25*40的芯片方案就可以刷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能写25系列的,应当都能用,,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
RT809F   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