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x上电0.45 不显示

楼主(2021-02-03):
x550jx上电0.45  所有供电 都有  开机时 南桥  显卡都有温度  CPU没有温度  但是供电出来了1.69    BIOS也刷了   南桥也换了  现象还是一样  看论坛有断线的地方 也量过了 我的没有断线  但是有一路没有供电  是南桥发出的信号    中  1号位置有1.05v  2号没有

网友:
南桥拆了后-   2号位置到南桥的测量过了 没有断线

网友A:
大兄弟 换个cpu 有惊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兄弟 换个cpu 有惊喜的

cpu  太贵了   先不考虑   这个机器之前一玩游戏就死机  加焊显卡好的  会不会是显卡问提  GC6_FB_EN这个信号 只有0.8V   是南桥传输给显卡的   EN的信号不大都3V吗

网友:
这个CPU坏的不少

网友:
换U 不要想那么多 我刚换了个 好了

网友:
换U 不要想那么多

网友:
应该有点位吧,看看点位

网友:
换U太贵,成功率也不一定行

网友:
这个机器只有u

网友:
看来都说是U的问题,但楼主不想换U,也许是客户价格不同意了。

网友:
这机器散热不行 CPU动不动就90-100度  直接换U吧

网友:
谢谢分享,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有修好吗?手上一片现象一样,换CPU客户一般不接受!

网友(2021-04-28):
楼主你的机器修起来了吗?我想问问屏接口供电位置三条腿的管都有多少电!我的是白屏!目前没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