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m177dw显示内存错误10.1000,无法打印,只能扫描

楼主(2021-02-03):
碰到一台hp M177DW,客户公司里用 的,说只能扫描,不能打印,买了很多年,就当扫描仪一直用,现在想起来要用。开机显示内存错误10.1000,所有粉盒都显示问号,网上查了说可能是硒鼓芯片接触不好,他这个机器更换硒鼓是机器自动的,不知道能不能手动更换硒鼓

网友:
没换芯片试试吗?

网友A:
粉盒所有芯片全部换掉,cp1025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粉盒所有芯片全部换掉,cp1025遇到过

是吗,我也是想换粉盒看看 ,但是现在无法自动,不知道能不能手动更换粉盒,哪位支个招!!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手动自动是什么意思,直接换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吗,我也是想换粉盒看看 ,但是现在无法自动,不知道能不能手动更换粉盒,哪位支个招!!

按钮要换的那个颜色按钮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打印机有1个硒鼓 4个粉盒,都是可以换的。换粉盒的时候,4种颜色的粉盒会轮换这转到最上面。

网友:
问题解决了,更换了四个粉盒,手动更换,原来这个机器可以手动更换粉盒,粉盒仓上方有个小孔,用螺丝刀顶住一个白色按钮,就可以用手转动粉盒仓转轮,然后开机,显示安装耗材,一个一个跟着提示安装,显示成功。最后提示显影硒鼓已经用完了,再换一个显影硒鼓,开机就一切正常了,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21-03-21):
这个可以有,学习,学习。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