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了一台华硕r557l 笔记本,屏上有白点

楼主(2021-02-03):
今天收到了一台华硕r557l 笔记本,屏上有白点。。。大伙了看一下,这个屏还有没有修复的可能。。。笔记本屏很少修。。跟据修显示器的经验好象是偏光膜的问题。。。换个屏最近价格也太贵了....

网友A:
背光里面有灰尘,偏光坏了不是这个现象

网友:
好像是偏光膜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里面有灰尘,偏光坏了不是这个现象

好吧,空了把里边拆开来看一下

网友:
这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换背光可以  别把屏拆坏就行

网友:
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过来学学经验,楼主修好了可否告诉一下结果

网友:
这种应该修不了吧,只能换屏了

网友:
背光板的问题

网友B:
背光板是塑料的,10年都不会坏啊!

网友:
进水的节奏啊!拆开擦一下搞定,有灰

网友:
拆开把背光纸换一张

网友:
找张一样的裂屏把液晶移过去就行了,

网友:
拆屏可能漏光更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背光板是塑料的,10年都不会坏啊!

收了个显示器   左边泛黄   我以为是背光纸问题    结果是背光板

网友:
可以修,找坏屏背光,液晶屏交换就好了

网友:
可以修,成本有点高,贵在折腾,学费不低哦,三思而行

网友D:
就是遮光片有问题,受潮,水分干不透导致的。
遮光片=偏光膜,叫法不一样,
拆开来搞麻烦,不拆,看得又难受,小心弄呗。

网友:
这可以修复,要求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遮光片有问题,受潮,水分干不透导致的。
遮光片=偏光膜,叫法不一样,
拆开来搞麻烦,不拆,看得又 ...

对头,不弄好,不好卖出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了个显示器   左边泛黄   我以为是背光纸问题    结果是背光板

这就尴尬了~

网友:
背光问题

网友(2021-09-06):
打开液晶看看,大部分更换背光偏光就可以,有些擦一擦就基本开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