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映泰的这个设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2-03):
取掉md3,然后md2直接导线直连不行吗?

网友A:
2楼先占下,准备讲故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先占下,准备讲故事

可以质疑设计,但是还是建议认真看下图纸,分析下设计思路

网友B:
不能去掉,,,这电路可以理解为双电源供电,如果去掉元件,那12V与5V就直接短路了,,,

网友B:
准确的应当是,待机时,5V供电,正常工作时是12V供电,,,如果去掉MD3,那12V直接加到5V待机上,,,很快就会听到“砰”的一声,电容鼓了
MD4的目的,是提升电压,通过8脚的脉冲,最后在1脚能得到大于12V的直流电压。,,所以去掉MD4,电路可能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去掉,,,这电路可以理解为双电源供电,如果去掉元件,那12V与5V就直接短路了,,,

去掉md3的话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去掉md2(装md3的情况下)的话会造成待机时5v待机流入12v,造成待机电流过高,但不会烧毁任何原件,上电时12v产生,md3由于12v大于5v,5v双路不会流过来所以等效于截止状态,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不解的是md3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刚上电可以更高的提高boot电压?然而大部分主板没看到这个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应当是,待机时,5V供电,正常工作时是12V供电,,,如果去掉MD3,那12V直接加到5V待机上,,,很快就会听到“砰”的一声,电容鼓了
MD4的目的,是提升电压,通过8脚的脉冲,最后在1脚能得到大于12V的直流电压。,,所以去掉MD4,电路可能都不能正常工作。。

去掉md3,12v怎么会加到5v待机上?我是说直接拿掉md3不是短接。去掉md3,然后短接md2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大部分主板也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md3的话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去掉md2(装md3的情况下)的话会造成待机时5v待机流入12v,造成待机电流过高,但不会烧毁任何原件,上电时12v产生,md3由于12v大于5v,5v双路不会流过来所以等效于截止状态,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不解的是md3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刚上电可以更高的提高boot电压?然而大部分主板没看到这个设计

我可能没说清楚,我是说拿掉md3不装的情况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去掉md3的话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去掉md2(装md3的情况下)的话会造成待机时5v待机流入12v,造成待机电流过高,但不会烧毁任何原件,上电时12v产生,md3由于12v大于5v,5v双路不会流过来所以等效于截止状态,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不解的是md3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刚上电可以更高的提高boot电压?然而大部分主板没看到这个设计

你可以做下实验,直连md3,看看是否会导致5v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做下实验,直连md3,看看是否会导致5v电压不正常

我是说取掉md3,直连上电的话那桥就死了……

网友:
因为我今天碰到一个板子无cpu供电,查cpu的pwm芯片所有条件正常(vcc,en等,包括vcc保险电阻等所有外围阻容原件)换了一个芯片也不行,实在无思路最后还是怀疑pwm芯片vcc供电,最后查到那个二极管md1,用镊子短接二极管cpu供电可以正常产生,直接短接二极管的话会造成待机时5v待机流入12v,所以取掉pd2,短接md1,使用一切正常,所以有点不明白待机为何要给cpu的pwm芯片提供5v供电(起初以为只是cpu的pwm芯片这样,最后看了下主板的所有pwm芯片都是这种设计)本楼陈述仅对于下图

网友:
我不懂,也看不懂你们都说的是什么,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12V会串到5v上,造成电源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去掉md3的话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去掉md2(装md3的情况下)的话会造成待机时5v待机流入12v,造成待机电流过高,但不会烧毁任何原件,上电时12v产生,md3由于12v大于5v,5v双路不会流过来所以等效于截止状态,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不解的是md3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刚上电可以更高的提高boot电压?然而大部分主板没看到这个设计

MD3是进入S4睡眠状态时保持内存供电,MD2是进入唤醒状态S0的供电,电脑的睡眠功能应用

网友:
12V会串到5v上,造成电源保护

网友:
12v和2.7两个分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D3是进入S4睡眠状态时保持内存供电,MD2是进入唤醒状态S0的供电,电脑的睡眠功能应用

待机时候5v 如果开机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供电
如果正常来说去掉的话  唤醒不了

网友:
主要是控制时序,S5状态下有5VSTBY供电,S0状态下由12VS0供电,这可能是个在S3或者S5状态下需要存在的电压。,难道是内存供电?

网友:
时序上绝对是个靠前的电压需要在S5状态下某种条件满足就产生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