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机型:TCL D49A730U 更换灯条 (MS828机芯)

楼主(2021-02-03):
机型:TCL D49A730U (MS828机芯)
故障现象:开机声音图像均正常,不到10分钟图像消失,声音一直正常,在强光下细心观察,能看到暗暗的活动图像。
故障分析:根据现象,可以判断是背光问题,要么灯条损坏、要么背光电路出故障。
处理过程:打开后盖,检查背光部分。该机背光控制集成电路是BD9211F,背光灯条共8条、每条4灯、每灯6.3V,每4条串联成一组,共                     2组。先检查这两组电压发现一组是77V、另一组是69V,显然不正常。因为4条一组是16灯,每灯6.3V计,应是6.3*16=100.8V才对,拆开屏幕,果然发现有多颗灯击穿不亮,更换全新灯条,试机测得两组电压分别是102V和101V。试机4小时再也没有出现图像消失现象,完美修复。上图共享。  W X: CPS9066

网友A:
换灯条现在什么价格?

网友:
这些都是换一套,不敢换单条的

网友:
自己会动手又省了不少钱!

网友:
换灯条没个500以上不行吧,这个风险高,一碰就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灯条现在什么价格?

感觉每寸10元的价格,比较公平

网友:
每寸10元,32的不就是320了。我们这里32的可收不了这么多

网友:
价格差不多

网友:
最好换完灯条把电流降一下更耐用!

网友:
上礼拜修了6台电视,都是换背光,32寸本地200都很难成交,基本都是风险客户自负,180左右,换所有灯珠(有买恒温加热平台)。还好没有一个翻车的。

网友:
还有一台32的 ,要200 客户搞价150我说最低180,人家还是不修 60块钱被我收了,修好卖了240,不是智能的  不好出手。真羡慕外面一寸10块钱的价格,附近有一家有压屏机,听说都去厂里上班去了,下班了搞搞

网友:
换灯条的价格因人而异,32有的你报300他也修,有的人你超过100都不修了,报价也是一门艺术,没有固定价格,得看人来,当然,有钱人除外,一台创维32的机子背光坏,报200他直接说不修了,机子也不要了送给我,我修一台普通全自动洗衣机,成色也不怎么样,要换减速器总成,还有电脑板也有问题,说全换大概500元,让他别修了,买台新的也就大几百快,这个客户很爽快,修吧,总比买台新的便宜点,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怕他不修他还真不会修,你是推脱不用修了他还非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