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21电池死活不充电

楼主(2021-02-03):
戴尔3421集显,充放电芯BQ24727,EC npce885.目前充放电芯片换过,EC也换过,bios刷过。充放电芯片的上下MOS管全部换完了,还有自举升压二极管和电容也换了。充电电感用电池11.5V,插上电源充放电电感升为12.5V。两根数据SDL SCK都有3.3v,电源和电池都插上数据会来回轻微跳变3.3-3.1-3.3V BQ24727的1脚2脚供电19V 3脚4脚无电压 5脚ACOK#无电压 6脚ACDET2.6V  7脚IOUT无电压 8 9脚数据3.3V  10脚PWR_CHG_ILIM 3.3V 11脚0.5V  16脚REGN 6V  17脚12.2V  18 19脚12.5V 20脚主供电19V  。现在电源电池都可以开机,就是不充电,系统下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第一次修这么难搞的不充电,真的没有思路了?
请哪位师傅,看到后有思路的在线等......先谢谢了!

网友A:
电池没有问题  就查下反馈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有问题  就查下反馈脚

电池换了三块了都是原装的,两个反馈电阻完全正常

网友B:
原装电源识别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电源识别正常么

用的是戴尔原装电源,换了好几个了。PSID_EC 戴尔电源识别针3.3V正常,还找了个可以充电的好板,也是3.3V

网友:
适配器是不原装的

网友C:
楼主,是否是电池芯片锁了,查主板是没用的

网友D:
中间有没有断线的可能

网友E:
BIOS里电池信息呢,会显示无效电池请更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里电池信息呢,会显示无效电池请更换吗

系统下可以正常显示电量,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否是电池芯片锁了,查主板是没用的

电池换了三块原装的了  电池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有没有断线的可能

没有发现断线的地方呀

网友:
检查PS_ID 有没有3.3

网友:
CMOS设置里面看适配器功率识别到了吗,是否达到此机要求。
DELL的PSID并不是简单的3.3V就行了,DELL适配器或转接头里面有个存储功率信息的芯片,PSID是供电兼通信用的,不是说3.3V就等于正常通信了。

网友(2021-05-01):
楼主解决没,手里也有一台一样故障的

网友:
看看保隔场管控制极是否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