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77 电容爆了这板还有救不!

楼主(2021-02-04):
电容用手就能拿下来 菊花成这样  能救我找人修了 不能就当废品了。这板子用了8年了   有知道的介绍下这个电容是负责哪里个区域的 我好检查下其他硬件会不会中招。

网友:
行不行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
不用那个接口就好了

网友:
当然能修,看你愿意出多少钱了,估计是掌管PS/2键盘鼠标的,

网友:
你不会先换了在说么?

网友:
换个板算了

网友:
这个电容是滤波键盘鼠标供电的!

网友:
这低端主板不值钱。   几十块钱 一百多一大堆

网友:
换一个算了吧

网友:
看起来像是5v滤波的。

网友:
键盘鼠标用的话,拆开清理好,不影响就可以用。

网友:
修是划不来了!!!!!!建议换新

网友:
跟我这款差不多。。您那边有图纸吗?

网友:
把电容去掉,用USB键鼠应该可以。。。。。。。。。。。

网友:
先看能不能开机。电容那里的接口先不用  试试。

网友:
5V供电。刮一下,刮干净了应该可以继续用。

网友:
这个短路的地方刮干净,ps2肯定是废了,用usb吧

网友:
就看南桥有没有废,废了的话,还不如换主板

网友:
先酒精洗一下,或者刮干净看清线路,再被个电容. 1000uf 6.3 或者 470 16V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