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79解锁导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1-02-04):
OPPOA79解锁导致不开机维修

  同行送修一台OPPO A79,故障是不开机,经查基本条件都正常。

  经询问同行,原来是解锁时导致的问题,这一想就是解锁刮断CPU和字库之间的走线导致了。

  首先拆机观察,发现断的线并不多,四条左右,并且线头漏铜的地方还有一点保留,还好上家没有全部刮断,如果全部刮断的话就要拆CPU和字库从底脚飞线,现在看的话问题不大,分分钟修复。

  先将线头漏铜的地方上锡,直风枪300度点吹,由于CPU和字库之间的距离只有不到0.5CM,所以这波操作还是比较有难度的,风枪温度一定要把握好,避免把CPU或者字库吹爆锡,镀好锡后切出四条等同距离的细的漆包线用尖头镊子夹住放进缝隙里,然后用风枪点吹让线两头与焊点归位,如图:

  装机测试,开机一切正常。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A:
百思不得其解,经常有飞线解锁解成不开机的,按理说能飞线解锁的同行应该都有点技术的,怎么还有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思不得其解,经常有飞线解锁解成不开机的,按理说能飞线解锁的同行应该都有点技术的,怎么还有这种低级错 ...

手艺不到家,可能担心会弄报废,才求助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