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365MH主板进系统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21-02-04):
【主板料号】 联想IB365MH主板故障现象】进系统反复掉电重启,2片板,现象一模一样

【维修过程】:1. 对比测量各组电压,发现V_CORE最先掉电,下面是对比测量V_CORE(VCCIA)黄色和SLP_S3#绿色的掉电情况,可看到V_CORE先掉电。其它组电压测量方法类似,就不再放图片了

2. 在路测量V_CORE线路,没发现明显不良信号或零件。 这就有点先尴尬了,只能依次刷BIOS,换PWM芯片以及V_CORE4个相的小PWM芯片,最后甚至更换了PCH,结果故障依旧3. 难道是CPU到PCH之间的通讯线路开路了么?从故障现象来看应该不良那边的问题啊,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一一测量CPU道PCH各条信号线,结果也是毫无所获4. 想来想去,就把V_CORE线路的4个电感取下来,再次认真测量每一个零件和每根信号线,还是正常的

5. 没办法又把4个电感再次装回去,但装的不是原板的电感,而是从保费板子取下的电感。再次试机,结果意外的修复好了。  因为有2片一模一样的板,所以直接把另外一片板也直接换了电感也好了  华硕G552VW进水EC附近补线换电阻,后刷BIOS,电脑成功修复。
6. 两片板换下来的8个电感

维修结果:

怀疑是V_CORE线路的1个或多个电感失效,导致电流不够,机器进不了系统

网友:
电感坏了?。。。

网友:
这样的电感也会坏?好像电感要么开路吧

网友:
用电桥测一下

网友:
电感坏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没想通是什么原理,按理说阻值正常电感不坏的

网友:
我也认为电感坏的可能小,放一段时间,等板子彻底冷却之后再看看。

网友A:
应该是电感Pin角虚焊了吧

网友:
真的没遇到过电感导致的故障

网友:
示波器真香

网友:
如果是电感问题的话,直接打电感前端波形应该可以看出哪个的问题吧

网友B:
CPU电感坏头次见。有问题要么匝间短路要么开路。匝间短路示波器肯定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电感坏头次见。有问题要么匝间短路要么开路。匝间短路示波器肯定可以看出来。

这种电感不良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量来量去都没发现,搞了好久才修好

网友:
这电感上的电压波形一看就是匝间短路了

网友:
刚通电瞬间正常,然后就匝间短路不能滤波了,所以后面波形就变了

网友:
电感出问题的很少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感Pin角虚焊了吧

这种板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