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新手关于公共点的问题

楼主(2021-02-04):
如图,是一台老本本联想B460,请问图中的两个隔离保护MOS的中间交汇处就是所谓的公共点吧?请问一般对地阻值是多少?
联想

网友:
这是电流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是公共点 对地值正常34百多

网友:
400多 有些主板应该是300多

网友:
那我量得公共点对地阻值是180多,是不是有些问题?

网友:
DCBATOUT是公共点。180多那明显不正常

网友:
对地阻值400多,充电芯片检测电压的。

网友:
基本都是400左右,这个自己多测几台机器就知道了

网友:
各品牌的本子阻值不一样的大概300-500

网友:
联想400左右

网友:
DCBATOUT就是,基础不好来我们迅维远程班,我们带你飞,找我报名给你优惠,过年涨价了

网友:
一般4百多吧,找个板子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差不多的。

网友:
从来没有去研究过公共点对地阻值,只要不短路,我就认为它是好的

网友:
直接拉一条19v到b点,没有5a电流就是好的

网友:
300到5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