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震旦ADC223彩色复印机效果

楼主(2021-02-04):
请问震旦ADC223复印机,复印出这样子,空心字,原来正常的,不联机换一个柯美C281的接口板后现现这样的效果。
这个是原来的效果图,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请万能的网友帮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激光器的问题。?

这个是原图

这个是复印件,缺了蓝色,红色与黑色,不知道是哪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原图

这个是复印件,缺了蓝色,红色与黑色,不知道是哪出问题?

问题已解决,是主板与高压之间的扁平排线的插口芯线堵到一块造成,输入高压板信号没有,而引起输入信号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