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精盾K480N-i7 D3 版号A24FD R2.0公共点短路通病

楼主(2021-02-04):
                             神舟精盾K480N-i7 D3 版号A24FD R2.0公共点短路通病

故障:公共点短路,电源接口旁边一圈全部烧焦了。

把烧焦的地方都清理掉,保护隔离管用的是N沟道的,找个N沟道的MOS管换上,从电源接口拉个线
接到隔离管的D级,从隔离管的S级拉一根线到主板背面的一个R010的电阻上,

如图连接好,

图中圈着的电容也短路了,很明显,
然后打公共点对地值,有500,正常了

烧焦的地方打上绿油,固化好。

插上电开机OK。

(0)点位 Asus A24HE 代用 A24FG A24HB A24FD 69N0YPM10A01P rev 2.0 海尔T6

网友:
烧的很挺厉害的

网友:
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我艹这个图和点位找了好久

网友:
充电芯片没事吗

网友:
到论坛一查好多人碰到这个短路,都找不到点位图,都没有解决,我特意发个帖子让大家以后碰到可以直接看我的接线,可以不用点位直接秒杀。

网友:
充电芯片没事,只是保护隔离管那一片都烧焦了,还有隔离管也烧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没有烧充电电路,还好修点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最好补一层铜皮

网友:
点位图收藏了

网友(2022-01-18):
大神级别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