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80G 外接显示 内屏不显示

楼主(2021-02-04):
机器来的时候大短路 待机芯片挂了,换完待机芯片跟MOS管后发现桥也挂了,果断换桥,换完待机触发一切正常,屏幕不显示,背光都没有,查 40PIN 显示屏座子 +VIN_BLIGHT 19V正常 屏供电+3VLCD_CON 正常,PCH_EDP_HPD 3.3V正常 就是没有EC_DISPON 信号跟PCH_BRIGHT信号,EC_DISPON这路道EC没断线,PCH_BRIGHT这路亮度信号到桥里面,想问一下EC_DISPON这个信号是在什么条件下才出的,大神们求助啊!

网友:
过来学学经验咋没人回复呢?

网友:
有怀疑过ec不知道这个ec有没有程序

网友:
这个ec有程序 可以买带程序的ec

网友(2022-06-14):
CPU坏的很多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