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89 版号820-0085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1-02-04):
看到坛子里这款机器进水不显示还不是个例,引下其中一网友的案例再次求助吧,有经验的大神给分析一二哦,也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机器液晶座子5.0 和高压48V, 都有

接修一台A1989 版号820-
00850  进水机,拆机发现多处进水局部电解腐蚀,经处理烘干后通电测试,公共点有12v电压 、待机3v 5v按电源开关能够触发上电(由于没有测试电源不能发现电流跳变情况),测量 各关键点电压,缺少1vEDRAM和CPU VCCGT/GT集显供电。
       1vEDRAM受CPU-ZVM-L和ALL-SYS-PWRG通过与门(U7711)控制U7710产生,CPU-ZVM-L从CPU内部发出,测量无电压,ALL-SYS-PWRG为高电平。
       CPU VCCGT/GT由U7100 ISL95828驱动三组电源复合管产生,另驱动两组电源复合管产生   CPU VCCSA供电,此组供电正常。
维修陷入僵局,现请教大家能否提供一个维修思路?图纸和点图论坛上有。由于苹果电脑接触少,此机电路比较新,没有上电时序。1vEDRAM和CPU VCCGT产生顺序也不清楚。

网友A:
显示排线附近有进水的 先测edp信号有没有短路,拉低,短路拉低的直接抬走

网友B:
我有上电时序, 自已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示排线附近有进水的 先测edp信号有没有短路,拉低,短路拉低的直接抬走

EDP_PANEL_PWR_BUF_EN 不短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上电时序, 自已画的

可以开机,不显示啊帅哥

网友:
有背光电压产生,那不就是edp的aux通道或者四组lanes出问题了

网友:
评论去大神厉害了

网友(2021-03-06):
暗屏还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EDP_PANEL_PWR_BUF_EN 不短路哦。

别测开启啊 开启一般不会短路 一般都是AUX两路短路或拉低 还有屏幕你代换过没有

网友:
进水机都麻烦 更何况是苹果

网友D:
学习了,好东西。。。。。。。。。。

极致科技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21-10-24):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好东西。。。。。。。。。。

请注意回贴,不要恶意灌水,人家求助贴你学了什么?学了求助?你是来搞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