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1-02-04):
前几天客户拿过来开机CPU无供电,刷了个BIOS正常触发,测试了几次正常,客户搬走。
昨天客户又搬回来说还是不行,偶尔开不来机。测试的确偶尔开不来机。
拆机拿出主板,刷了个BIOS,把灰尘清理干净之后触发无数次风扇转CPU供电不出没有再次亮机过,心里哇凉哇凉的。
检测CPU供电芯片NCP6151 10-VCC-5V,12-VRMR-12V,9-ENABLE-1.1V,4-SDIO-0.9V,5-SCLK-0.8V,6-VID_ALERT#-1.1V ,还有个33脚电压都正常,然后检查了CPU_SA_VID电压也正常。毫无头绪。
论坛查了下总结不出CPU供电1、驱动芯片条件不满足;2、时钟无波形;3、CPU供电电路虚焊、短路、供电芯片坏。
首先用示波器查波形,好像是有波形(我也不太懂),开机之后像波浪一样。
然后补焊,补焊之后竟然不触发了,检查发现CPU供电上管短路了,索性把这一组上下管全拆了,再次触发CPU开始发烫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好像也没有真正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
过来看看维修过程一脸懵进,一脸懵出

网友:
估计是这组场管不良造成的。

网友:
就这样不好吧

网友:
我以为是通病

网友:
感觉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呢?

网友:
这样拆掉一组能正常用吗?

网友:
联想主板故障了高

网友:
恐怕会返修。

网友:
学学三板斧

网友:
谢谢分享,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我想知道还会不会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