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智能流量表电源,空载输出只有1.7v

楼主(2021-02-04):
按标识应该是4路输出-12 +12 3.6  5Ⅴ,但输出都只有1.7左右,无从下手,请各位老师指导下。

网友A:
查初级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初级芯片的工作条件

终于有个回话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有个回话的了

电源板没家个零件,我是搞不定就地毯换。。。。

网友:
换了一只电容就好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