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花屏卡,跑测试通道全部报错怎么修

楼主(2021-02-04):
Gtx760的显卡4g的

网友:
降频,试一下

网友A:
第一次报错后,再测一次,参数小些从1m开始

网友:
数值都这么大一般都是核心的问题比较多,加焊一下核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报错后,再测一次,参数小些从1m开始

好,谢谢,我试试

网友:
好好检查下现存复位是否正常或掉件。

网友B:
1M再跑一下,还是这样,测测显存供电电阻、电压、复位电阻,都正常的话大概率核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M再跑一下,还是这样,测测显存供电电阻、电压、复位电阻,都正常的话大概率核心挂了。

好的,谢谢!!

网友:
不是核心虚焊就是核心本身坏

网友:
全错的话,可能是缺电压 显存3.3上下拉 新卡的话是1.8上下拉

网友:
显存复位短路了

网友:
有一种情况也会这样 就是BIOS出错

网友:
这个感觉先查一下显存电压,再查GPU

网友:
重新植球焊核心后再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