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总有一个核心占用率很高!求助为什么?

楼主(2021-02-04):
      求助!cpu总有一个核心占用率很高!求助高手们为什么?      笔记本是东芝的L700-T35W
      偶然间发现cpu暂用率不对
其中一个核心占用率很高,在pe下也是这样子,好奇怪。我就换了一个cpu从b950换成i3 2330m,我刚换好的时候,在任务管理器里面看正常了。过了一会儿,重启后,发现有不正常了,i3的第一个逻辑核心也是占用率很高。太奇怪了!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BIOS问题 ,要更新BIOS

网友A:
光拍占用率有什么用?看哪个进程占用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B:
硬盘从新分区 会不会就没事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从新分区 会不会就没事儿了

不是,答案是我光驱位改硬盘,那个光驱支架不好用,换个贵一点的就好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楼主让我涨见识了

网友:
光驱支架引起的,学习了

网友:
这也能引起

网友:
还有这种解释????????

网友:
支架导致这问题

网友:
固态换主位不行吗

网友C:
我觉得正常 不影响使用

网友:
垃圾小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拍占用率有什么用?看哪个进程占用了不就知道了

不是软件上的问题,就是垃圾支架的问题,网上好多人遇到都是这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正常 不影响使用

不影响使用,不过耗电池,温度高一丢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影响使用,不过耗电池,温度高一丢丢

看看是不是CPU背面的NEC的大电容 导致的

网友:
你换了个机械的,读取慢负载高而已,把新装的盘格式化成一个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