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61R魔改BIOS有吗

楼主(2021-02-04):
支持22NM CPU
还有去掉写保护方法
另外最好提供刷BIOS工具,WINDOWS下最好了。

网友:
找个修板的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0435-1-1.html

非常感谢,下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0435-1-1.html

还是只有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
我也在找,找了几个刷写后可以开机,但是 开机提示风扇 和前面板电错误,不知道怎么改,还有就是智能识别SATA0和SATA2两个接口,郁闷了

网友B:
楼主找到完美的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完美的了吗

没有找到,你是怎么刷的,是用编程器吗?

网友:
有成功的反馈下,防止后来人走弯路!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2593-1-1.html#pid17453633,我是参考这个帖子,和你的那个帖子应该是同一个东西,都是技嘉的框架替换修改的

网友A(2021-05-05):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2593-1-1.html#pid17453633,我是参考这个帖子,和你的那个帖子应该是 ...

我的260,型号不一样,用afwin强行刷了,显示屏没有信号输出,也没有任何提示省音,呵呵,扣电池放电好像也无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的260,型号不一样,用afwin强行刷了,显示屏没有信号输出,也没有任何提示省音,呵呵,扣电池放电好像 ...

直接软刷,然后拔下主板上的跳线,两个都拔一下,放电后再插入跳线帽

网友(2021-07-17):
引用 网友A:
直接软刷,然后拔下主板上的跳线,两个都拔一下,放电后再插入跳线帽

用编程器刷好了,但是声卡和显卡驱动装不上

网友(2023-05-01):
我的 dell 620刷了A10 bios,刷了A08了,谁有高招?请赐教一下

网友(2023-08-26):
你们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