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不联机的问题

楼主(2021-02-04):
8P插数据线自动开机,开机后什么都是正常的。
但是拔掉数据线,关机后。再按开机键开机,能正常开机,但是插数据线连电脑、充电都无任何反映。
尾插座子值正常,尾插也换了试了,USB和充电芯片都换过了。问题依旧。
求个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短接r3335尝试

网友:
昨天已经短接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A:
感觉秒杀:替换R59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秒杀:替换R5902

那边硬硬的满满的黑胶,确定么

网友:
还是USB芯片的问题,找了一个小8的ID板拆了一个整上就OK了,问题可能不大,走了很多弯路,主要还是经验不足。继续努力!

网友:
这个是不是U2

网友:
嗯,usb管理芯片,俗称u2

网友:
原来这个是我桂哥呀

网友B:
搞来搞去还是U2的问题喔,当时没多换两个试试吗

网友:
今天没分了  明天再加满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来搞去还是U2的问题喔,当时没多换两个试试吗

库存不足啊,学校回来能有几个8的板子

网友(2021-04-12):
明显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