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S1-433G被手脚,奇异故障修复过程,基础好重要啊!

楼主(2021-02-05):
收到客户的机器,上电,自动触发,看电流感觉要亮了,但是没亮,掉电后又自动上电,后来亮了,屏幕显示no bootdevice found,意思就是没找到可以启动的设备,感觉太简单了,不是bios就是硬盘问题,找个u盘来启动看看就和知道了。
正找找着感觉动了一下电源插头,瞬间电流变为0,按开关没反应。奇怪了,刚才还自动触发的,怎么现在没反应了,没有待机电流了,重插,电流为零,有个跳变然后变为0。老老实实拆机吧,拆机速度定位到隔离管,一看没有过保护隔离。马上开鑫制造,一看原理图点位都有,幸福的感觉马上就来了

测量24735关键脚位20脚vcc:20V,16脚regn:6V,4脚acdrv:0V,这个不正常,想要插电瞬间有跳变,马上打开示波器,测量acdrv,发现有瞬间的波形,然后归零了,测量公共点没有短路,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导致这个电压打开的瞬间被关闭了呢?

第一个想法过流保护了,第二个想法:24735坏了,反正有芯片,马上准备换芯片测试,顺手测了一下6脚acdect,哇靠,5.2V这肯定不对啊,
分压电阻不对?分压电阻不对,实在怀疑,刚才都亮的机器,怎么会不过保护隔离呢,马上在线测量,感觉有点不对,又吹下来离线测量分压电阻,对了,不相信,焊回去,哇靠,好了。这个故障真是个诡异的故障电,又断电了几次没问题。
继续修其他问题。插电自动上电(电流掉下两次后亮机,这属于正常现象,因为没插cmos电池要保存硬件配置信息)依旧找不到硬盘,插u盘,用键盘软启动一两次后,可以找到u盘,并启动进pe,进pe还是找不到硬盘。插cmos电池后,开关可以关机,但不能再次触发。开关在键盘上。
一查点位图,键盘接口27脚位,测量电压,没问题,按开关有跳变,查ec,107脚,电压跳变进来了,继续追踪ec的87脚PM_PWRBTN# ,无跳变。问题来了,为什么无跳变呢?

1、首先自动触发后,关机上可以关掉电的,说明开关信号顺利进入了cpu的桥部分。
2、那为什么强制关机后,107脚收到开关信号,无法送出给桥呢?
第一种可能:程序坏了;第二种可能:强制关机后桥的待机不正常了,ec没有收到桥待机好的信号,导致再触发,就不送出pwrbtn信号导致不开机。
第三种可能:ec坏了。
有思路就好办了,先刷bios程序,故障依旧。排除程序问题后,开始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看图纸应该是6代单U,

找到船长的《笔记本维修不是事一书》,有上图的待机常用条件,如果不行还得找笔记出来,还有更加详细的待机条件。按顺序查吧,查到32.768KHz时,跳过了,想的肯定在风扇下面,又很少出问题,而且会自动触发应该不是他的问题,继续查其他条件。看是什么电压被拉低了。查了一圈都正常。没办法看看32.768吧,因为有点位,所以很快找到了位置,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居然被上家给拆了。速度找料板补上。

所有故障排除。开关可以正常开关机了,m.2的硬盘也可以正常认到了,到此维修结束。简单分析一下为什么没32.768会认不到硬盘。看图:

上面的图是从其他图纸上截取的。再看点位图

说明32.768有送到m2插槽上,但是好像没有使用,这个问题当时没有仔细求证一下,可惜了,有哪个前辈知道的请留言指导,谢谢。

总结一下:
1、触发的条件真的太重要了,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其中一个条件失败,都会不触发。
2、点位是个好东西,不然查触发条件去哪查都认不得。
3、目测大法有时候比理论修机来的快。
4、同样不触发,导致的原因可能是千奇百怪的,这就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做支持。

 会员1001339100鑫豆2025-9-24 04:23
 会员287233100鑫豆2025-7-9 04:56
 会员1540935100鑫豆2025-5-16 14:37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真牛
还重复一下楼主说过的:点位图是个好东西

网友A:
学的扎实,非常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的扎实,非常赞!

迅维强大的理论基础,加上现在超多的实战,不扎实都不可能了

网友B:
同款软件同款书,但是没你厉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款软件同款书,但是没你厉害啊。

扎心了, 刺中我的要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款软件同款书,但是没你厉害啊。

你谦虚了吧,得道有先后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扎心了, 刺中我的要害

你的等级那么高

网友D:
没晶振也能触发,这个机子也是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晶振也能触发,这个机子也是奇了

这点说明了什么,触发可能是桥来决定的吧,触发本来就是桥决定的,ec只是辅助,但是为什么没有晶振还能触发,还有就是没有晶振找不到m2硬盘,这两点都想不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点说明了什么,触发可能是桥来决定的吧,触发本来就是桥决定的,ec只是辅助,但是为什么没有晶振还能触 ...

链接发给船长 来解答一下我们的疑问

网友:
高手 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链接发给船长 来解答一下我们的疑问

聪明!!!我怎么没想到这招

网友:
这不科学啊,没有晶振为啥能触发呢。?!

网友:
有苦难言,我是小白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同是一个老师你怎么那么优秀

网友F:
感觉楼主在胡编乱造,随便找个机器拆了晶振,你看能不能工作,说不定是你没注意把晶振碰掉了

网友:
从什么开始  新板子  没有晶振,还能触发的

网友:
可能晶振不太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感觉楼主在胡编乱造,随便找个机器拆了晶振,你看能不能工作,说不定是你没注意把晶振碰掉了

:'(,好强大的想象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强大的想象力啊

又不是开一次能开机,是测试了好多次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楼主在胡编乱造,随便找个机器拆了晶振,你看能不能工作,说不定是你没注意把晶振碰掉了

你下次碰到该机型测试了就知道会不会有这故障了,我编的干啥啊

网友:
南桥集成了内置时钟才可以亮机吧?既然都能亮机了还需要外置时钟吗?难道内置时钟模块不稳定了?

网友:
这么好的维修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G:
这不是桥的XX条件之一吗,没能这个也能上电?这个真是学习了,至于你说的那个硬盘不引导,我估计是系统安装的分区格式和引导模式不匹配引起的吧,例如设的是LEGACY ,安装的是UEFI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不是桥的XX条件之一吗,没能这个也能上电?这个真是学习了,至于你说的那个硬盘不引导,我估计是系统安装的分区格式和引导模式不匹配引起的吧,例如设的是LEGACY ,安装的是UEFI模式。

硬盘在修复好后,就引导了,而且我进pe也没见到硬盘

网友:
没看懂前半部分,是什么东西坏啦,还是后面是上家卸了晶振,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网友:
编的真牛逼

网友:
东手脚了还能搞好,技术厉害,,,,,,,,,,,,,,,,,,,,,,,,,,,

网友:
有机会一定去迅维 进修一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路过,学习了,,船长写的书,有空了也要买一本了

网友:
跟老师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晶振是怎么触发的呢

网友:
主要资料齐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