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主板GL552JX自动触发

楼主(2021-02-04):
华硕笔记本GL552JX待机电流15到300,拆机测试PWRBTN#为高电平,PM_PWRBT 3.3V  ,PM_SUSC#/PM_susb# 3.3V  SUSC_ec,suscb_ec PWRSW_EC都有3.3V是不是说明机子有触发信号了,把PWRBTN#悬空接入电源还是一样有触发,测RTC电压也正常,EC也更换过,BIOS刷过。给一维修思路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了,自动上电到0.7 按开机键关机后还有0.3电流所有电感电压都有

网友(2021-05-18):
楼主机器修好没 我也有台同样问题的 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