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想让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21-02-05):
华硕Z170主板,不小心给几个电子元件搓掉了,在网上找到了原图,也知道了主板掉的元件是什么了,但是在网上查不到,貌似是厂家自己的编号,求帮助,这些大佬们
其中画黄圈的就是被我搓掉的地方,与下方连线的地方是一致的!!至于其他的地方我判断都是些电容!我直接找几个拆机的搞一搞!感谢各位的帮助拉

网友A:
找个一样的主板,拆下来量一下才知道具体是什么,型号看不清。

网友B:
楼主上面的印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面的印字是?.................

您好大佬!上面写的是 ALW 5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个一样的主板,拆下来量一下才知道具体是什么,型号看不清。

大佬~型号是ALW59 我图片是清楚的,传上去了之后被压缩了

网友(2021-03-26):
引用 网友C:
大佬~型号是ALW59 我图片是清楚的,传上去了之后被压缩了

找饼哥,他有个朋友是高手,专门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