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 无输出电压 帮忙看下这个二极管的型号吧

楼主(2021-02-05):
下面这个图是另一个好的电源拆下来拍图的 坏的那个之前保险烧了 开关管 电源芯片 还有板上面2个电阻都换掉了 都换掉了 现在不短了 但是无输出电压  仔细又看了下背面 发现贴片电阻R19 R21都烧了 估计是烧了 然后那个二极管估计也坏了  测过世开路的 网上找不到这个型号啊 D46上面的丝印是D1  这个是什么型号参数啊

网友:
楼主把D46拍个特写,看不清感觉不是D1...............

网友:
这个就是IN4148,最常见的

参考电路

网友:
好的 谢谢啦  找不到D1丝印的 就用这个吧  那就是开关二极管了 这个能照到

网友:
都没找到d46在哪里!

网友:
这个是释放节电容的二极管吧

网友:
4楼完美答案

网友:
看6楼就很活找资料,用快速整流二极管补上贴片和插的道理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