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已确认核心供电出问题了,但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楼主(2021-02-05):
一排固态电容量背面两脚,都蜂鸣,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左边管子,看看

网友:
干就完事了,统统换一边

网友:
蜂鸣肯定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A:
要用电阻档测,阻值在1和2之间

网友:
换一组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用电阻档测,阻值在1和2之间

可以帮忙标一下,万用表满足哪些测试才可以上电吗?之前上机风扇能转,就是管理器里面不认卡,驱动自动安装就死机,然后风扇狂转

网友C:
这个电阻本来就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本来就低的

刚接触,还有很多不懂的,望见谅

网友:
测供电管G极,一般能找到有问题的那个MOS,不行的话全拆下来,一个一个量

网友:
越好的卡阻值越低001的都正常

网友:
蜂鸣证明不了什么,蜂鸣档小于80欧都响,你打阻值看看多少,现在显卡芯片十几欧甚至几欧都正常

网友:
核心内阻1欧左右,会蜂鸣很正常,欧姆数一般只要大于表笔接触都没问题。
你现在应当描述清楚卡当前所呈现的症状,以及都做了哪些检测,遇到了哪些坎

网友D: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帮忙标一下,万用表满足哪些测试才可以上电吗?之前上机风扇能转,就是管理器里面不认卡,驱动自动安装就死机,然后风扇狂转

显存问题,跟核心供电没关系

网友:
a卡比较难修,用嗡鸣测阻值不行,至少四位半表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显存问题,跟核心供电没关系

老哥,真理了,扫显存a0a1报错,有多少几率跟核心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你是大佬,我这个小技术教一教不会饿死的

网友B:
A0A1报错,有多大几率跟核心有关呢?如果没关系的话,我就直接换了,不然没有BGA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真理了,扫显存a0a1报错,有多少几率跟核心有关?

先换A0 再换A1

网友:
遵命,大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A0A1报错,有多大几率跟核心有关呢?如果没关系的话,我就直接换了,不然没有BGA白弄

这个我估计换显存后故障依旧

网友:
多看维修视频,懂电子的一看就会,不懂的看也白看

网友:
全换了拉倒。

网友:
核心供电本来阻值就很低,蜂鸣不代表短路,当然输入电压阻值低就异常了

网友F:
200卖我吧,你修不好的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0卖我吧,你修不好的

修好卖了900。。。

网友:
早修好了。。好久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