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IANYI 310-15ISK LA-D562Prev1.0

楼主(2021-02-05):
TIANYI 310-15ISK LA-D562Prev1.0 奇葩故障。  之前客户拿来按开关,能看到开机画面。然后就掉电了(不接硬盘也掉电)。 后来判断是CPU供电芯片和上下管问题。 换掉过之后都正常了。 客户硬盘拿走了。 用自己的650G机械硬盘测试3天都正常。 然后让客户来拿机器。客户自己的硬盘上去就掉电。客户硬盘也没环,用其他机器测试了。我又换我自己的硬盘,换了好几个硬盘都测试笔记本主板是正常的,都能进系统。      真奇葩就是用客户自己的硬盘还掉电。  无语。 有没有哪个兄弟遇到过。 类似故障。

网友:
纠结什么?直接换个硬盘不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硬盘不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硬盘 就完了可

网友(2022-05-18):
不用纠结。直接换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