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进来看看这个联想的怪故障:拔掉适配器花屏或黑屏

楼主(2021-02-05):
机型:联想ideapad 510-15IKB板号:NM-A981
故障现象:插上适配器可以开机,一切正常,进入系统后拔掉适配器供电后,屏幕就会黑屏或花屏。出现此故障时再插回适配器也没用,不会恢复到正常显示画面,需要强行关机。单用电池也能正常开机。就是不能在开机后拔掉适配器。
                 机器充电也正常,进PE也是如此,刷了BIOS,换了电池测试还是依旧如此。
很茫然,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这个现象,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啊。

网友:
我刚修了个插电源黑屏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关键比较一下ec上的信号,插适配器和不插适配器的区别,就可以轻松秒杀

网友B:
可能是输入功率那边的问题

网友:
更正一点:刚又多试了几遍,有时单插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大多数情况下单插电池不能亮机,风扇有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关键比较一下ec上的信号,插适配器和不插适配器的区别,就可以轻松秒杀

请教大佬:这个比较EC的哪个信号呢?有个BATT_TEMP,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输入功率那边的问题

我也这么想,待会换个PQ314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佬:这个比较EC的哪个信号呢?有个BATT_TEMP,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信号

batt_temp 是电池插入检测,没插电池的时候是3v,插了电池正常是2v。我自己理解这个信号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电池过热保护,当电池温度过高时会继续被拉低,来停止充电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么想,待会换个PQ314试试看

我猜的是没用的,这个问题 是个信号错误的问题,跟管子无关

网友:
怎么没动静了,是不是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