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大家给看看笔记本wlan物理开关和主板2脚铜皮脱落怎么短接修复

楼主(2021-02-05):
大家给看看笔记本wlan物理开关和主板2脚铜皮脱落怎么短接修复,是另外取3v电连在sw2 3脚上吗?

网友A:
图纸显示,2、3脚默认是短接在一起的,把开关取下来不装就可以了。不用另外取电,除非有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显示,2、3脚默认是短接在一起的,把开关取下来不装就可以了。不用另外取电,除非有断线。

既然2和3脚默认是连在一起的,那开关还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2和3脚默认是连在一起的,那开关还起到什么作用

没有开关的话,它们默短接在一起。有开关的话,它们可以根据需要 选择是否短接在一起。

网友:
我量了一下发现 1 2 3 接在了一起,所以wlan没法打开,开关已经去掉了,怎么把1和2、3断开?

网友:
上点位图,大佬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