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403N 插充电器就坏bios

楼主(2021-02-05):
如题,本送来时是不开机,待机0.09,有3、5V待机,刷了bios后能正常开机,插上充电器拷机了大概几十分钟,发现黑屏,拔了充电器,电池指示灯也亮,强制关机,无效,拔了电池,在开机无法开机,待机0.02。换了个bios芯片,刷了一遍,可以开机了,电池测试2个多小时正常,插上充电器充电,等了几分钟在看又黑屏了,还是无法强制关机和开机,发现又是bios坏了,各位老大给帮忙
分析一下

网友:
没有碰到过,但是刚才搜了论坛,说这个bios的电压是1.8,不知道是不是电压不对导致的损坏

网友:
专用的1.8V座子刷看一下,这台机我前几天刚修过,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仔细量了一下主板上的电压,确实1.8V,但是我用普通座子也可以写进去,而且能用,怎么回事?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1.8v的重新写一个试试,估计你的bios就是3.3v的

网友:
用3.3v能写进去,而且能正常用,就是插上充电器后一会就黑屏了,还得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