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一体机,修不好还惹麻烦

楼主(2021-02-05):
客户拿来是一直加电然后掉电,反复,拆开机器插拔内存不管用,bios放电后直接不亮

,倒霉催的!手贱惹麻烦
修机器修的害怕

网友:
刷个biso试试仙

网友:
不亮的意思是原来可以触发但是不显,现在触发都没了是这意思?

网友:
害怕什么,病人去医院就一定能好着出来吗

网友:
可调电源走起!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品牌机确实需要多花心思

网友:
一体机不难搞啊

网友:
这个机器掉电不是秒杀吗

网友:
查查有没有短路得啊没有就上电,看看有没有发热原件啊

网友:
有电阻坏了

网友A:
别怕,我也被客户冤枉过,搞维修的,都会有这个经历,很正常。你现在需要冷静的分析问题,既然是不开机,先查开机条件,找个用同样桥的参考图纸,先查桥的所有条件:供电、时钟、复位等,总之不要怕,冷静分析解决问题

网友:
看上电时序,逐一排查。

网友:
有硬件或者信号出了问题,清BIOS后认不到设备或者少信号不启动,从待机信号到开启信号,都得满足才能启动。

网友:
谁都遇到过。别怕。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冷静分析,按图求解。有图纸的话,好修点。

网友:
报个高价,直接买一块好板呗

网友:
是不是你把电源拆了?

网友:
买个二手板

网友:
刷个bios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怕,我也被客户冤枉过,搞维修的,都会有这个经历,很正常。你现在需要冷静的分析问题,既然是不开机,先查开机条件,找个用同样桥的参考图纸,先查桥的所有条件:供电、时钟、复位等,总之不要怕,冷静分析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