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识图的问题

楼主(2021-02-05):
图中,那些以G开头的是测试点吧,那也就是直接连通的,也就是DABATOUT完全等同于DCBATOUT_62883了?我的理解对吗?为什么这样做呢?

网友:
是等同,g36维修的时候可以断开,来测那边是短路的,就像一根线两头连设备,有短路的,你得测哪头短路,把线断开测量一样,经过一个g36就变一个名字了

网友:
zhe这这这我也看不懂,维修不适合我我适合打杂,端茶送水

网友:
新手学习中,以后来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