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中电路图中的这两个地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1-02-05):
请问各位,这个CHG_AGND是充放电芯片中的接地吧?一般只用于充放电芯片吧?那么它和一般的地是什么关系?通过多大的电阻相连?

网友:
直连 模拟和数字

网友:
多数是0欧的电阻与数模地相连。

网友:
模拟接地和数字接地